显示屏无显示

楼主(2014-06-10):
海利普0.75KW400v变频器给电后显示屏无显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 内部控制电源出问题,或是 显示面板接触不良

网友B:
开关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C:
启动了没?听下声音

网友D:
多是开关电源有故障,输出供电故障,面板故障等,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电源故障。

网友E:
测下控制板控制端子上24v可有?!

网友F:
上电后 如果散热风扇转的 估计是控制板问题

上电后 散热风扇不转     多数是开关电源故障    因为多数散热风扇是DC24V 是由开关电源直接供给的

网友G:
先看看充电电阻吧

网友H:
非专业人士,必须将变频器送修,避免故障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