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限位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1.图片:
2.问题:初始设置为未通电时输入有效,即未连接限位开关的情况下有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时常开输入,当这个输入点接通时表示限位动作

网友B:
首先赞下楼主的头像是谁?好漂亮啊,
其次,
这个好像是说 限位未动作时有效,
未动作 开关0
动作 开关1
回去再琢磨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好高深的知识
恒温恒湿试验箱,冷热冲击试验箱(www.mentopins.com)

网友D:
图片中被抹去的是原来就有的?
考试题.
2.问题:初始设置为未通电时输入有效,即未连接限位开关的情况下有效是什么意思?
既然是限位开关,正确的用法是接b点,未连接限位开关的情况下有效是什么意思,就好理解啦.
DF是什么指令?是下沿微分(脉冲)吗?

网友E:
玩过数控系统,就知道表达什么意思,有些系统PLC参数就这么表达的。

网友F:
我正在改一台设备,用的也是松下的位置模块,这些天一直在调动作,限位这块还没调呢。等调完了再给你个准确的答复~!
初步理解为限位既可以用常开点,也可以使用常闭点~!呵呵感觉和多余的选择,谁家的限位会用常开点啊~!

网友G:
楼主头像你是女朋友吗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吗?
我现在已经找到正解了,

解释给你听

初始设置 未连接限位开关有效,就是说,外部信号 开路(即限位开关开路,断开,常开点未闭合,或是直接理解没接限位开关)时 对应PLC内部为有效 即认为限位信号有了,

反之外部信号闭路(限位开关闭合,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未动作) 时 对应PLC内部为无效,即认为限位信号没有了!

不知道你理解没了?

说白了就是一般思维 是 外部限位开关 闭合表示信号有, 开关断开表示信号无, 这里正好相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最简单理解,外部接常闭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理解,外部接常闭点。

完美解释。、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啊,这个论坛真棒!

楼主:
回复 网友D:
DF是上升沿微分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DF是上升沿微分脉冲。
上升沿微分?是考试题吗?
谁TMD出的题,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