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过压

楼主(2014-06-10):
高压变频带电机空载试转为何稳不住常直流过压保护跳闸

网友A:
首先,要知道高压变频的直流母线状态?有没有纹波?要求正常的直流母线电压与实际的直流母线电压值是否一致?只有掌握了这些数据,才好说该去做什么。

网友B:
要求正常的直流母线电压与实际的直流母线电压值是否一致

网友C:
空转过压是不是电机惯性太大了,实际转速超过变频器的输出转速造成的,个见!

网友D:
发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