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3.7KW的M系列变频器,现在控制的是一台3kw的风机。控制方式是端子控制,多段速频率。PLC控制端子输出
第一频率是50HZ。第二频率是35HZ,第三频率是60HZ
频率之间切换报故障。
比如50HZ运行结束后,我过了1分钟再运行35HZ,好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修改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或者加刹车电阻吗?
我是第一次用变频器。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先试下直流制动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加刹车电阻吗?

网友B:
设置下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