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本人目前遇到以下几种急停的设计方式:
1、用一个继电器,有一组触点进入PLC,纯靠软件。
2、用一个继电器,急停拍下后,停掉部分控制电源,如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源,有一组触电进入PLC,达到软件硬件相互结合的控制。
3、用两个继电器,防止继电器触点粘连,有一组触点进入PLC,纯靠软件控制。
4、用两个继电器,防止继电器触点粘连,停掉部分控制电源,如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源,有一组触电进入PLC,达到软件硬件相互结合的控制。
5、用安全继电器。
各人觉得急停断掉部分控制电源比较好,大家是如何设计急停回路,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A:
主要看你被控制对象的安全性或不能按时停止的危害及程度决定,至于硬件,建议采用软硬结合,急停的硬回路应该采用反逻辑设计即可(例如闭合或常闭代表正常等)。

网友B:
目前只见过停全部控制电源的,或停全部主电路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曾经遇到过继电器触点粘连的情况,当时设备根本无法停下来,十分危险。

网友A:
那是容量设计方面的问题,和硬+软没有矛盾。
实在认为急停有停不下来的可能就采用硬件双停系统,
但也不排除软件做同步(急停处理)操作

网友C:
采用软硬结合

网友D:
急停按钮串在控制回路的电源,

网友E:
如碰到接触器触点粘住的时候,直接断控制电源的急停方式就不合适了,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我确实就碰到一次,非常危险。

网友F:
急停回路的设计,一定要断电保护,这是原则。

网友G:
防止继电器触点粘连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强烈赞同

网友H:
急停不是说一定要全部停掉,要看负载情况,有的时候需要保持当前状态,有的时候需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停止,有的时候需要立即停止下来,急停的功能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I:
一般都用急停自锁按钮断开控制电源的吧。

网友J:
什么叫急停?出状况了需要紧急停止的,有条件的都要加机械互锁的,电源不关掉那叫正常启停

网友K:
我们以前遇到过急停后主回路的马达接触器仍然接通的情况,后来没办法,就把主电源往几个地方都布置了串联开关,任意一个地方都能直接停掉设备的主电源。
控制回路的继电器有触点粘连的情况,没遇到过,毕竟控制回路的电流不可能跟主回路的电流能相提并论的。

网友L(2014-08-11):
一方面急停串接控制电源,另一方面还要考虑PLC运行情况及工艺要求,是解除急停后继续走程序,还是程序从头开始

网友M(2014-09-11):
强烈赞同,急停回路设计,一定要断电保护

网友N(2014-11-01):
要考虑各种情况下的紧急停车,因此软件、硬件系统都要考虑

网友O:
楼上分析的很好。

网友P(2015-03-25):
急停按键考软件实现停机是不安全的,即使你的PLC有多于的点数也不简易用PLC的点位做急停键。希望大家认真考虑,急停全部用切硬件电源方式做,这样安全效率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