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我是一个新手,主要搞不明白读取指令的条件式应该怎么写,因为需要在每一个扫描周期都读取数据。可以用定时器,把设定值设定成扫描周期的大小吗?

网友A:
呵呵;你应当先查一下你A/D模块的转换速度;
如果这个速度是你扫描周期的几十倍或上百倍,那么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只要用PLC采集信号,不需要控制,该怎么实时采集信号

网友B(2014-08-08):
引用 楼主:
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只要用PLC采集信号,不需要控制,该怎么实时采集信号
FROM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