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费问题

楼主(2014-06-10):
公司交电费开的明细单当中那一项是代表无功功率补偿不够被罚款的那一栏。谢谢!

网友A:
写的功率因数或力率

网友B:
     供电局喜欢用力率.

网友C:
被罚?表情,我们公司每个月都有几千大元奖励

网友D:
应该是无功补偿出问题了,功率因数不低于0.9都会奖励

网友E:
电业局给我们公司的电费单就是用了多少度电,应该交多少钱啊。别的什么也没有写啊。

网友F:
小于0.9就会是正数
大于0.9就是负数

网友G:
应该是力率那一栏。如果是负的说明你们做的好 ,否则你们就不好!

网友H:
电容漏了吧,换上新电容,接触器之类的,把补偿弄上去。老板一高兴,没准奖励给你

网友I:
力率调整还是什么,要看到单子才能知道(不记得了)。

网友J:
如:功率因数调整电费一栏,功率因数__0.94____,调整率_-0.006__,调整金额_-1878.09__.
   总电量:441860    总电费:328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