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列的两台变压器倒闸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现在是T1在正常运行,T2(右边)检修完毕要投入运行并且使T1T2仍然并列运行。目前351,601处于合闸,352.602处于分闸状态。问题是先合352,还是602,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先送低压,后合高压,变压器并列要满足四个条件,至于为什么楼主找资料吧,基础的东西,网上搜一大片。

网友B:
合闸顺序都是先高压,后低压。先把变压器并联运行然后分别将低压总闸合闸,最后低压各支路合闸。

网友B:
分闸是先分低压部分,然后分高压部分。如果容量一样的情况,分和合哪一个先都没关系

网友C:
先合352,在602处与601核相,无误后再合602。
通常检修后并列设备都要核相一下。

网友A:
对不起啊楼主,说错了,先合高压,后低压,说反了。

楼主:
我的问题说的可能不太清楚,让广大朋友们误解了。两台变压器T1 T2是完全一样的,并列前已经核过相,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做好,问题主要是352.602先合谁,后合谁?很多朋友都是说先合602.后合352这个答案我也认同,关键是最主要原因是为何要这样,我知道网上有很多答案,不过都众说芸芸,请详细作答!谢谢??!

网友D:
先合352,后合602

网友E:
先合低压的话,第二个变压器短时间内会变为第一个的负载.并且一般送电都是电源端往负荷端依次送电.

网友F:
先高压 后低压

网友G:
1防止变压器带负荷送电,产生大的冲击电流,变压器必须空载受电
2空载投入也会出现短时的5~8倍额定电流大小的励磁涌流,经历一个过渡过程恢复到空载额定电流值
3新投用变压器需要做3~5次全压充电冲击试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说的可能不太清楚,让广大朋友们误解了。两台变压器T1   T2是完全一样的,并列前已经核过相,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做好,问题主要是352.602先合谁,后合谁?很多朋友都是说先合602.后合352这个答案我也认同,关键是最主要原因是为何要这样,我知道网上有很多答案,不过都众说芸芸,请详细作答!谢谢??!

操作规程明确指出,变压器送电必须先合高压后再合低压,停电顺序则相反。因此,说什么“先合602.后合352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就是违反操作规程的!

不论你原来的相序是否正确,并列设备凡是经过检修,在并列送电前都要做一次相序核对,这也是安全技术要求规定的!

要记住,作为一个电工作业人员,必须遵守规章制度,安全第一!

上面的一些规定(制度、规程)许多是用血的教训写成的,不要以为一次、半次违反都没出事,今后都不会出事!!!!!

网友H:
肯定是352然后602嘛

网友I:
我没有高压操作经验,期待正确答案。

先把左边的变压器低压端分闸,再把右边变压器高压端合闸,然后两个变压器的低压端随便你先合哪一个。
我没实质操作过。但我想这样做事比较安全的。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一定必须先合高压,然后再合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高压操作经验,期待正确答案。

先把左边的变压器低压端分闸,再把右边变压器高压端合闸,然后两个变压器的低压端随便你先合哪一个。
我没实质操作过。但我想这样做事比较安全的。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一定必须先合高压,然后再合低压。
你这样做的话肯定是不允许的,因为低压侧母线就会停电,在影响生产的正常运行。会酿成事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说的可能不太清楚,让广大朋友们误解了。两台变压器T1   T2是完全一样的,并列前已经核过相,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做好,问题主要是352.602先合谁,后合谁?很多朋友都是说先合602.后合352这个答案我也认同,关键是最主要原因是为何要这样,我知道网上有很多答案,不过都众说芸芸,请详细作答!谢谢??!

操作规程明确指出,变压器送电必须先合高压后再合低压,停电顺序则相反。因此,说什么“先合602.后合352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就是违反操作规程的!

不论你原来的相序是否正确,并列设备凡是经过检修,在并列送电前都要做一次相序核对,这也是安全技术要求规定的!

要记住,作为一个电工作业人员,必须遵守规章制度,安全第一!

上面的一些规定(制度、规程)许多是用血的教训写成的,不要以为一次、半次违反都没出事,今后都不会出事!!!!!
安规的确特别重要!谢谢你的回答,这些真的都是血的教训!!

网友J:
1,同意8楼的说法并且因为变压器要励磁瞬时上电等同于大电机启动造成电压波动,2,低压侧上电后代并列变压器变成升压变压器高压侧产生高压并且如果有相位差,想想高压并列会怎么样。

网友K:
经验吧1

网友L:
变压器合闸时有励磁涌流,先送低压的话,后送的高压侧开关将流过励磁涌加低压母线充电电流容易造成高压侧跳闸合不上

网友M:
先高压后低压,也就是先352后602.

网友N:
先合上602这时变压器会升压 假如你先合上高压后 再合低压断路器如果负载重会产生很大电流 或者冲击电流
正确操作是 把负荷减到最小或者停掉 你随便先和那个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