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今天维修一盏1000W金属卤化物灯,打开灯具一看发现灯管已经烧黑,就报计划买了两只灯管两只触发器一只镇流器都是1000W的新灯管买回领来安装好开关送电,灯管闪了一下就再也不亮了,怀疑是触发器问题就换了一只新的触发器,但是再开关灯就是不亮,测一下电压有228V左右于是怀疑是灯管坏了,又换了一只新灯管,上电有效果开始点亮,但是五秒钟以后又熄灭了,测一下电压又没有了于是怀疑可能是线路老化,因为用的是橡皮护套线一直在房顶明敷也没有穿管有好多出看到龟裂老化,于是了2.5MM塑料护套线,换好开关还是不亮,于是把第二只新灯管拆下,灯具线路仔细检查一遍螺丝全部紧固一遍,又换了一只400W钠灯灯管,开开关这次有20几秒又熄灭了,真的很郁闷!之前用的挺好的,没办法把开关也换了又找了一个好的1000W卤化物灯管,换上去又闪了一下就再也不亮了,在这盏灯上用过的就是触发过闪了之后又熄灭的灯管在别的灯具上就再也不能点亮了,灯管被用完了,最后只能把镇流器也换了,还要等灯管回来再装上才能知道效果。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以前遇到过新400W卤化物灯上电亮一下就熄灭我发现是镇流器外壳漏电,但是灯管就是好几次没有启动起来,换过镇流器灯管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为什么这次就不能用,难道1000W比400W的容易坏?

网友A:
,俺觉得这灯不好用,维修不方便,零件多,高压自镇流汞灯不错。不用触发器,镇流器直接换灯泡。

网友B:
直接拆线改掉,用节能灯吧。

网友C:
这种灯就是不怎么好
发热厉害!

网友D:
   看楼主用1000W的金属卤化物灯  作业需求是什么。。。节能灯肯定是不行的。。穿透力太差。用这么大功率的灯 估计对光度有要求。
   不是金属卤化物灯不好。估计多半是买的便宜货。我没记错这类型的灯具配件可不便宜。贪便宜自然是不行的。
   金属卤化物灯启动需要时间,启动电压不够是启动不起来的。我个人想法不想楼主技术不行。是东西质量不行。

楼主:
那就只有等再换过灯泡才能知道结果,我现在没有直接原因证明配件质量有问题!

网友E:
1000W的金属卤化物灯,有专门的镇流器和金属卤化物灯电容的,才行

网友F:
什么灯都有可能坏。包括LED,赶寸了,质量问题的灯,都容易坏。

网友G:
回复 楼主:
6楼讲得对,不用触发器,我厂1000W的24小时亮,一年多没事,要买飞利浦的

网友D:
海洋王的也不错……但是那个价格也不错。不过人家是灯泡坏了包修。。。。

楼主:
我们厂以前用的是亚明的,最近采购又换成别的,反正是杂牌的,常州产的!灯泡电极也没有明显烧坏,可是换到别的灯具上就是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G:
飞利浦也是卤化物灯吗?

网友H:
     用好的品牌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飞利浦也出,亚明也行排第二

网友I:
配件要买质量好的,如飞利浦,亚明

网友J(2014-10-31):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用1000W的金属卤化物灯  作业需求是什么。。。节能灯肯定是不行的。。穿透力太差。用这么大功率的灯 估计对光度有要求。
   不是金属卤化物灯不好。估计多半是买的便宜货。我没记错这类型的灯具配件可不便宜。贪便宜自然是不行的。
   金属卤化物灯启动需要时间,启动电压不够是启动不起来的。我个人想法不想楼主技术不行。是东西质量不行。
表示赞同。楼主估计是镇流器坏了

网友K:
别提亚明的了,镇流器都是铝线绕的。标称400瓦的装上400瓦的灯很容易烧镇流器。

网友L:
       要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什么灯都有优缺点,关键是在什么工作环境下,需合理选择光源的种类,灯的寿命直接与该灯的质量息息相关。

网友M: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喜欢这种灯,现在的LED灯不错瓦数小,亮度也还好

网友N:
线路有木有问题,重新加个电源试试

网友O:
估计是电源品质不好。电压波动大的问题

网友P:
备件质量还是要有保证才行,一般点不亮换起辉或镇流器就行了,也可以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