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关于FX1S 两轴脉冲输出时,怎么来识别,定位标志,除了M8029 ,有没有,每个轴对应独立的定位完成标志,FX3U 有没有每个轴独立的定位完成标志,大家用三菱FX1S、1N做多轴定位控制时,有没有更好的程序,分享下,欢迎大家,就此驳论。

网友A:
还有个轴空闲/忙标志可以用。

网友B:
M8029标志在扫描到每个与之相关的指令时状态就会更新,所以你在这条指令后面用M8029驱动一个中继就能识别了;FX系列PLC的脉冲输出有专门的监视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在每个脉冲指令后面一步程序写M8029然后再推动不同的M实现区分。请问下,如果一个程序里有多个M8029,当一个指令完成时, 其它的M8029也同时动作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在每个脉冲指令后面一步程序写M8029然后再推动不同的M实现区分。请问下,如果一个程序里有多个M8029,当一个指令完成时, 其它的M8029也同时动作嘛。
其他的不动作。

网友D:
Y0,M8147

网友E:
d8140可以和你发的脉冲数进行比较,当这2个数相等,证明脉冲已经发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受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8029标志在扫描到每个与之相关的指令时状态就会更新,所以你在这条指令后面用M8029驱动一个中继就能识别了;FX系列PLC的脉冲输出有专门的监视触点.
建议你试试
可以写一个简单的例子,如:

网友G:
3U系列的,Y0--M8340,Y1--M8350,Y2--M8360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3U的方便多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一直在用3U,很好用的。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没有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的意思就是每个轴发完脉冲的标志,怎么正确使用,一般1S/1N都是M8029,有没有更合理简单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