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关于10个称,取5个称的值等于100克就打开电磁阀,10个称那里,经过传送带,1包放到1号称,然后来的放到2号称,以此类推,放到5个后,如果刚好在100+-2克的时候。就打开电磁阀,如果不行,陆续选择。6号称里面在选5个匹配,在不合格再选,一直匹配到合格的5个就打开电磁阀,称里面如果有料就不给在堆进去。

网友A:
就用冒泡法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B:
这个我表示没辙!
还没做过这种

网友C:
你讲了个明白,我听了个糊涂,可否在仔细些?我们分析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

网友D:
秤、称不分,表示没看懂!

网友A:
回复 楼主:
每5个元素相加,然后比较,接近100的冒出来,所有的都比较完,最后冒出来的就是最接近100的。

网友E:
这不就是组合秤么,食品包装常用,你要是用PLC做估计成本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