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变频器各种模块测量,大家都来分享下

网友A:
怎么没有分享的内容呀?

楼主(2014-07-25):
回复 网友A:
为了人身安全,必须确保机器断电,并拆除输入电源线 R 、S、T 和输出线 U、V、W 后 方可操作!首先把万用表打到“二级管”档,然后通过万用表的红色表笔和黑色表笔按 以下步骤检测:  1、 黑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 P(+),红色表笔依次接触 R、S、T,记录万用表上的 显示值;然后再把红色表笔接触 N(-),黑色表笔依次接触 R、S、T,记录万用表的显示 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二极管整流或软启电阻无问题,反之相应 位置的整流模块或软启电阻损坏,现象:无显示。  2、 红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 P(+),黑色表笔依次接触 U、V、W,记录万用表上的 显示值;然后再把黑色表笔接触 N(-),红色表笔依次接触 U、V、W,记录万用表的显示 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 IGBT 逆变模块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 IGBT 逆变模块损坏,现象:无输出或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