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房间总闸开关有时会跳闸,经检查其中一个漏保已坏,同时更换总开关和漏电开关,还是会跳闸,会是什么原因,经测量,零和火对地绝缘较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亲,请检查一下你们有没有用电器漏电的

网友B:
注意观察漏保跳闸与该漏保下面线路和负载运行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你自认为你的零线和相线绝缘良好。

主要观察漏保跳的时候该线路有哪些用电器正在使用运行,然后逐个排查,直到找到引起跳闸的原因为止。

查找漏保跳闸必须有耐心才行的!

网友C:
有很多是在阴雨天,跳闸,观察下漏进线是否有水珠,有时候暗线会把PVC管里面的水气导流进来,导致漏电,跳闸。

网友D:
有地方漏电
分区查吧!

网友E:
只能按楼上说的……看看你跳闸的时候有啥用电器漏电呗。。。没别的快的方法。

网友F:
有没有测下火线和零线有时绝缘也不好

网友G:
你注意下你用什么电器时跳就很快能找到了,特别是有加热器类的电器

网友H:
用 摇表检查下线路绝缘,如果正常就要检查家用电器是否漏电...

网友I:
不用电气会跳么,跳则线路漏电,。
家里电气一个个排除!!!

网友J:
呵呵,线路跳闸和用电跳闸,两个概念。
楼主没有解释完整现象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帮楼主瞎猜了,猜错可不能怪哟。

网友K:
漏保是要形成回路的 看你哦零线有没有乱接啊

网友L:
是漏电跳闸还是线路跳闸,如果漏保跳闸,应该有漏电的地方,用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检查看是哪个电器漏电,断路器跳闸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再换一个断路器试一下。是不是断路器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