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位置模块

楼主(2014-06-10):
我通过参数25#的运转指令,让伺服电机点动。JOG+的时候可以正转,但是JOG-的时候只用RP的指示灯一直亮,FP指示灯没有亮,伺服电机也没有动。我真的找不到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那你JOG+时,是什么灯亮?
关于脉冲你是设置的正反转脉冲还是脉冲加方向?

网友A:
估计你设置的是双脉冲,伺服驱动器中是不是也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B:
驱动器上设的不一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模块里设置的是双脉冲输出,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正反转了,但是我启动一段速度定位时电机没有脉冲输出,位置和速度我都设置了,手动将位置值给它。

网友A:
是电机没有脉冲输出还是模块没脉冲输出?
应该是定位模块吧?

楼主:
对是模块没有输出,我现在是用M8002赋值给一段速度和位置,然后启动一段的位置,模块并没有脉冲输出,BFM3#参数我设置为H2300,其它参数我都按照例子上输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上楼的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