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这两天修了一台三菱伺服驱动器MDS-B-SVJ10上电没显示,修复后上电有时报警-E,有时又没有。查说明书说报警内容为驱动器自检不通过,处理方法1检查重现性2检查接地和环境。接地和环境确定没问题不明白(检查重现性)是什么意思,无法下手维修希望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5-03-11):
什么故障?
上电显示-E是电压低造成的。正确应该显示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