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 上电就报err.15 且无法复位。故障提示为开关电源故障。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14-06-10):
(无正文)

网友A:
十一15v正常?24v正常,

网友B:
查电源供电电路,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C:
那楼主测一下各路电压好不好啊

楼主:
24V是正常的,就是好像中间V相的上桥电压丢失,丹佛斯这个是四层板的,线路不是很好找。不知道是不是那两个红色方型的驱动变压器的问题。由于客户没有很急,所以一直搁在那的,有时间才看看。

网友D:
既然都找到问题了,处理起来也不难吧。

网友E(2018-07-11):
大部分这种故障在驱动,查一下驱动电压

网友F(2018-10-11):
我有个同一型号的3KW 变频器上电报ERR.14是不是模块坏啦!测量模块是好的啊!

网友G:
如果驱动电路没有问题,看看散热风扇是否有问题 其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H:
有腐蚀的地方的话先处理腐蚀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