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1.  设计内容:
根据液体混合装置的工艺流程及控制要求,确定PLC系统的输入/输出编址及PLC的配置; 用AUTOCAD绘制PLC电气系统原理图(含主电路图、PLC输入电路图、PLC输出电路图);完成PLC控制程序设计及上机调试,实现系统手动、单步、单周期、自动控制、报警指示功能;撰写课程设计报告。
2.  设计要求:
   电气系统原理图符合国家标准;PLC配置及硬件接线正确;PLC程序能满足系统功能要求,编写规范,可读性强;课程设计报告撰写规范。
  初始状态:装置投入运行时,液体A、B阀门关闭,混合液阀门打开20秒将容器放空后关闭。      启动操作:按下启动按钮SB1,装置就开始按下列约定的规律操作: 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A流入容器。当液面到达SL2时,SL2接通,关闭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B阀门。液面到达SL1时,关闭液体B阀门,搅匀电机开始搅匀。搅匀电机工作6秒后停止搅动,混合液体阀门打开,开始放出混合液体。当液面下降到SL3时,SL3由接通变为断开,再过2秒后,容器放空,混合液阀门关闭,开始下一周期。停止操作:按下停止按钮SB2后,在当前的混合液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停在初始状态上)

楼主:
怎么上不了图

网友A:
这么简单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让我这点都不懂的怎么办!!求给帮个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刚接触 让您见笑了  要求如下:本装置为两种液体混合装置,SL1、SL2、SL3为液面传感器,利用钮子开关来模拟;液体A、B输入阀门由电磁阀YV1、YV2控制,混合液输出阀门由YV3控制,YKM为搅拌电机,用发光二极管的点亮与熄灭来模拟;系统工艺如下:嬀/font]
1.初始状态:装置投入运行时,液体A、B阀门关闭,混合液阀门打开5秒将容器放空后关闭。
2.启动操作:按下启动按钮SB1,装置就开始按下列约定的规律操作:
(1)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A流入容器。当液面到达SL2时,SL2接通,关闭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B阀门。
(2)液面到达SL1时,关闭液体B阀门,搅拌电机开始搅动。搅拌电机工作10秒后停止搅搅拌,混合液体阀门打开,开始放出混合液体。
(3)当液面下降到SL3时,SL3由接通变为断开,再过2秒后,容器放空,混合液阀门关闭,开始下一周期。
3.8.3控制要求:
1.系统工作方式
系统的操作分为手动、单步、单周期、自动四种工作方式,四种工作方式不仅能各自独立工作,还能按序实现它们之间的互相转换,转换过程中原状态保持,转换后按新工作方式继续运行
(1)手动:选择手动方式,按手动按钮,结合限位开关,对各个动作进行单独控制。如:按A液体输入按钮,A液体输入,松开A液体输入按钮,A液体停止输入,或者到位后SL2接通,A液体停止输入;B液体只能在A液体到位后才可以输入,中途不可以输入;
(2)单步:选择单步方式,按一次启动按钮,系统工作一个工步后自动停止;
(3)单周期:选择单周期方式,按启动按钮,系统工作一个周期后自动停止;在动作过程中,按停止按钮,系统立即停止工作,再按启动按钮,系统继续动作,一个周期后自动停止;
(4)自动:选择自动方式,按启动按钮,系统周而复始动作;在动作过程中,按停止按钮,系统不立即停止,等到当前的混合液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停在初始状态下)。
注:在进行自动操作方式之前,系统应回到初始状态
2.系统保护和报警功能
搅拌电机有过载检测及报警,要求声光报警、立即停机的保护功能;若A、B阀打开时间到但SL1、SL2、SL3没有检测到,则要求液体A、B阀打开故障声光报警,并立即停机;故障报警后,按报警解除按钮,可解除报警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实际项目中用的吗 ?这都是开关量了 而且你文字上说的很特别清楚 牛仔很忙啦 有什么不懂可以问 什么都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台上使用  就是PLC程序不会搞  牛仔帮忙写个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