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4-06-10):
求教:Q06H PLC如果使用GX编程下载进去的程序有使用模拟量设置模块软件GXConfigurator-DA GX-Configurator-AD
    问:上传时如果没有安装模拟量设置模块软件,是不是就读不到这部分的信息

楼主:
显示安装成功,为啥找不出来

网友A:
新建工程后保存下,再去调用调试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现在可以用GX WORKS2这个软件,就不用安装那些东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的程序是用GX软件做的 ,也是用GX软件上传的 ,

楼主(2014-09-15):
回复 网友C:
你模拟量设置软件是什么版本的?如果是GX Configurator-AD Version2.11M
GX Configurator-DA Version2.11M
可以提供下载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