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1):
最近因有个液位控制回路有波动想调一下PID参数,用的是西门子的PLC,S7200的。发现P的那个值是-5,想问一下P为负数,是不是控制器是反作用还是代表其它。发现其它控制回路P有正数也有负数,但积分和微分却都是正数!还有这个P=-5,是放大系数呢,还是比例带呢?知道两者是倒数关系,调的方向不同。本人对Honeywell的TPS系统较了解,它的PID中的P用的是放大系数,但是用"K"来表示,而且没有负数的情况。对西门子的PLC却不胜了解,望大侠们解答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西门子中P的输入值为负数代表负反馈。

网友B:
P:放大倍数,也就是比例系数。不是比例带。为负值,一般不太用,相当与反向。这个取决于编程人员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放大倍数,也就是比例系数。不是比例带。为负值,一般不太用,相当与反向。这个取决于编程人员的习惯。
那请问如果P为负值时,例如P=-5,那么是调到-6时的输出作用大呢,还是-4时的输出作用大?一般P为正值时,例如P=5,那就是6时的输出作用要大,4时就要小,当然是在I和D不变的情况下。期待你的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C:
    P是比例的话,则绝对值大,产生的效果明显.绝对值小,产生的效果弱些.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同4楼回复。P值为负,其作用是反向放大器。更符合传统习惯。当然了,在数字控制里,同相放大与反向放大的区别仅仅是逻辑关系的区别。而模拟时代就不然,同相放大与反相放大器还有其他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