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1):
想请各位师傅指点下,要做一个袋子开口自动打开?如何实现。我自己的思路是用一个真空吸盘把袋子吸起转动90度后与另一个只吸盘对接,小气缸把其中一只吸盘拉开一点距离。可否实现,有没有更简单的思路和方法,请指点。

网友A:
你是要给袋子封口、好是开口没弄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需要把袋子的开口撑开就可。

网友B:
楼主的意思用真空泵?

网友C:
是什么样的袋子啊  用真空吸盘会不会把袋子直接吸凹进去啊

网友D:
如果袋子口初始状态可以塞进东西的话,机械结构就可以做到

网友E:
看你袋子有多大,反过来想。为什么我不可以先到位再包装。翻边包装和L型封口机都可以办到。还容易做到全自动工作。

楼主:
香烟盒子那么点大的袋子,包装试用品用,人工打开太慢,想转机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