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电机30KW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4-06-11):
请问,电机在运行时电流大约60A左右,其它选型接触器为65A,但是在星三角启动中,主和三角接触器选型为38A,热过载整定范围为30-40A,求解?

网友A:
主和三角接触器并接,那么I相=I线/√3=60/1.732=34.64A,选38A接触器即可,热继电器是接在角内的,所以选择范围是按I相来选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根号3的关系

网友C:
学习了,但应用时如果不是采用品牌货的话还是接触器容量放大些好。

网友D:
有些接触器实际是达不到那个要求的,尤其是在启动的瞬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耐心解答,补习了原理知识后弄清楚了。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的热继电器接在什么地方,是在总线那里还是在三角形的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