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1):
我用S7-300PLC开发湿式气体流量计数据显示记录系统,信号是来自湿式气体流量计的DC24V脉冲,如果采用计数模块,湿式气体流量计数量多成本大增,想用DI模块计数又怕"丢数",请问此情况下能否用DI模块代替计数模块,有经验的同仁请回贴指教,谢谢,更多关注百度一下"湿式气体流量计"

网友A:
只要单个脉冲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长均超过PLC的扫描周期即可,也就是说脉冲的周期至少超过两个PLC扫描周期

网友B:
没有模拟量信号输出的流量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