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XL335传感器

楼主(2014-06-11):
哪位大侠知道ADXL335倾斜角检测原理?

网友A:
相当于重力加速度的垂直和倾斜分量来进行计算。

网友A(2014-08-03):
没错,重力加速度在在垂直和水平的分量来计算,但根据传感器的精度,一般需要滤波算法。目前一般的重力加速度传感器精度在1mg(12Bits),在水平(0°)左右精度可以达到0.057°; 但在垂直(90°)的时候,精度应该大于2°。

我们以前做得比较多,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