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PRV指令前要加个@?

楼主(2014-06-11):
最近弄了个CP1E的PLC,要做个速度显示,做的时候查说明书发现有个问题,问问各位师傅。@表示只接通一个周期,为什么PRV前面要加个@,何时PRV才需要加@?

网友A:
没有特定规定需要加@或者不需要,根据你的意愿来,如果你需要读取的数据并不需要每个扫描周期都更新的话,你可以使用@,以节约后续的程序扫描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多谢指点

网友B:
@可以节约扫描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节约扫描时间?
你觉得是扫描一次节约时间还是每次都扫描节约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