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学生求助

楼主(2014-06-11):
设计一个报时器,其功能如下:
(1)具有整点报时功能。按上、下午区分,1点和13点接通音响1次,持续时间为1s;2点和14点接通音响2次,每次持续时间为1s,间隔时间为1s;3点和15点接通音响3次,每次持续时间为1s,间隔时间为1s;以此类推。
(2)具有随机报时功能,可根据外部设定在某时某分报时,报时时接通一个音乐电路5s,若不进行复位,可连续报时3次,每次间隔时间为3s。
(3)通过报时方式选择开关选择上述两种报时功能。

上课学的一直都是S7-200,接触到S7-300有些不习惯,弄了好久才明白SFC1 读取系统时间,关于功能(2)中,PLC是否能数字串输入?譬如60分钟是否能用6个输入以二进制的方式输入,然后通过累加器来读取,完了和系统时间作比较来触发?求大神帮忙,网上搜不到答案,最好有详细梯形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一个报时器,其功能如下:
(1)具有整点报时功能。按上、下午区分,1点和13点接通音响1次,持续时间为1s;2点和14点接通音响2次,每次持续时间为1s,间隔时间为1s;3点和15点接通音响3次,每次持续时间为1s,间隔时间为1s;以此类推。
(2)具有随机报时功能,可根据外部设定在某时某分报时,报时时接通一个音乐电路5s,若不进行复位,可连续报时3次,每次间隔时间为3s。
(3)通过报时方式选择开关选择上述两种报时功能。

上课学的一直都是S7-200,接触到S7-300有些不习惯,弄了好久才明白SFC1 读取系统时间,关于功能(2)中,PLC是否能数字串输入?譬如60分钟是否能用6个输入以二进制的方式输入,然后通过累加器来读取,完了和系统时间作比较来触发?求大神帮忙,网上搜不到答案,最好有详细梯形图

例如4个输入点,那么0001  就是1,0010 就是2……………………这样就完成了数字串的输入。

至于比较,那会非常简单。

完整梯形图已经备好,现在正前往银行办理账户,稍后将账号发给你。

网友B:
呵呵,论坛虽说是解决问题和讨论问题的地方,但是不代表程序是没有价值的。
一套完整的程序,就是一个知识产权,在相应的条件下,有时候可以直接利用来产生利润的。
所以说,一般论坛的坛友只是帮助提供思路或者某个细分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一揽子详细的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其实是一道例题,只是网上搜到的都是略(不明原因啊),主要还是问问思路,但也是有碰碰运气的心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对于这个300知道的实在是少,主要电脑安装STEP7失败了,没法去实践,只有下周上机课一次机会的调试

网友C:
非常同意2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