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1):
请教各位师傅,一台PROFACE的GC-4501W和几个山武的温控仪表通信,通信是通信上的,但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干扰的问题),屏上会出现奇偶校验错误(有时候就直接通信不上),但是通信还能通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干扰问题,仪表电源前都是带隔离变压器的,动力线信号线也是分开的,变频器动力线都是用屏蔽线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干扰,给我指点指点。然后山武这几个仪表必须通信参数全部设置好,才能通信,只要有一个通信参数没有设置好,就不能通信,这个我不知道跟仪表有关系还是触摸屏设置问题。希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A:
触摸屏和最后一个仪表加上终端电阻应该会好点。

另外,楼主是中交天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风神,不是哦,我们公司做非标设备,电子炉窑的。请问,风神,那么它这个加多少阻值有没有什么说法的

楼主:
哈哈,不过我是常熟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风神,不是哦,我们公司做非标设备,电子炉窑的。请问,风神,那么它这个加多少阻值有没有什么说法的

网友B(2014-08-04):
回复 楼主:
常熟哪里的?我在东南经济开发区。。

网友C(2015-06-14):
您好 我就是做山武 请问 您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