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今天有点罗嗦,说了几个前阵子遇到的问题,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2014-06-11):
这个是特定控制器设置里的,找遍网上资料都没有提到,郁闷我好多天。说明书里一带而过,望各路神仙指引下。这个是PROFACE的GP-PROEX V3.10.000

网友A:
这是哪个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写软件,GP-PROEX 3.10.000,备注上了

网友B:
可以咨询代理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客服说了大半天,没听懂啊

网友C:
你选择MODBUS-IDA公司的MODBUS主站协议,仪表做从站,其实这个跟触摸屏半毛钱关系没有,主要还是你控制器说明书那边,你只需要找到相对应的MODBUS地址就行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风神的意思,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用MODBUS RTU协议 ,屏和仪表的通讯参数(8,E,1 波特率)设置对了,再加上仪表的MODBUS地址对了,(不考虑干扰和接线错误),通讯就能通上。(我截图上面的那些功能码什么范围的,不用设置,也不会影响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