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1):
谁知道这图上的符号分别表示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图在哪里?

网友B:
没有图怎么帮助你啊。

网友C:
不能贴图吗?

网友D:
楼主的图片如下:

网友E:
哇,这个系统的电流好大,低压系统,50kA,直启没问题呀。

网友F:
根据#4图中,从上至下的符号分别表示:

1、插头/插座(小车式插接装置)之一部分;
2、具有过流、热过载保护的自动跌落式断路器;
3、电流互感器;
4、(应该是)欠压保护脱扣线圈;
5、插头/插座(小车式插接装置)之二部分。

网友G:
这个不就是一个高压开关柜嘛
开关是小车形式的吧

网友H:
带旋转操作手柄的断路器,电流互感器,接触器,插接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