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1):
samkoon4.3A与电脑的连接线怎么做?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没有数据线。SKT

网友A:
显控嘛 很简单的哇 用USB下载上传了

楼主:
用打印机USB,驱动也装好了,点击'上载',提示usb端口占用或无法识别设备。USB接口更换了好几个,还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