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1):
大师们快来帮帮我这一句怎么写:发送两段不同的频率。例如先发200HZ的频率,N个,接着再发送400HZ的频率,N个。梯形图如何编写。

网友A:
利用位置控制模块,关键看PLC本体吧,多段PTO输出.可以参看253模块,

网友B:
不知道迅捷的能不能实现。

网友C:
例 DRVI D10 D11 Y0 Y1        D0脉冲  D11频率  Y0 脉冲  Y1  方向   改变D11数值即可  其他指令大同小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例 DRVI D10 D11 Y0 Y1        D0脉冲  D11频率  Y0 脉冲  Y1  方向   改变D11数值即可  其他指令大同小异   首先 谢谢回复  “DRVI”是什么指令  我需要:先按一定的频率完成一定的个数后接着按另一频率,完成一定的个数(先高速,接着低速)

网友C:
回复 楼主:
QQ 759482426  官网手册有 绝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