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cgs屏同时控制两个西门子PLC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11):
MCGS单独与每个PLC通讯正常,同时与两个PLC通讯信号随MCGS采集周期通断,如MCGS设定1号PLC采集周期为1S,2号采集周期为5S,则两个PLC的通讯以5S的频率交替通讯(1号正常,2号断开,2号正常,1号断开),两个PLC在同一串父设备下,地址分别为1和2,两台触摸屏设定一样,求赐教

网友A:
看你那个屏有没有远程HIM连接功能,有的话就简单了;或者你将两个PLC组网,每个PLC单独连接一个触摸屏,数据在两个PLC间交换;

楼主:
没有远程功能,PLC不带网口,既使我用一个屏也一样跳变,屏的通讯错误代码为5,说是干扰问题

网友B:
一个屏带两个plc 应该没问题。第二屏需要连plc的另外一个485口,否则多个主站,令牌谁来拿,会打架

网友C:
如果MCGS通讯程序自己写,一个读取两个PLC,另一个只侦听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可以用MIDBUS协议连接,将两个PLC,另一个屏都作从站,一个屏作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