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运行后风扇转了  运行一分种后风扇电源板就有异常的响声了   把风扇拆掉没有响声 但风扇是好的

网友A:
电源带不了负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带风扇24v电源不变

网友B:
开关管 和各个电容看看 电容还有电源芯片

网友C:
声音很大?

网友D:
使用替换法,更换崭新的风扇,看是否风扇老化。
一般来说,风扇的电源容量都是稳定的,不太会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改变。

网友E:
这种电源电容问题多,其次是并联的二极管容易短路一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到是不是拉弧的声音  板也会发烫

网友F:
更换崭新的风扇,看是否风扇老化。
一般来说,风扇的电源容量都是稳定的,不太会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改变。

网友G:
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低,查看震荡芯片周围的电容是不是有老化了

楼主:
s你是说贴片电容?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坏?坏了该换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低,查看震荡芯片周围的电容是不是有老化了
是贴片电容吗?不知道多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