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1、谁有MR-J2-10B伺服控制器的中文使用手册?
2、关于三菱伺服控制器与电脑连接的数据线及调试软件的问题。
  与MR-J2-10B连接的数据线图纸及调试软件的名称。(我使用的是Melserveo-setup111/161)但不能测试电 机。
  与MR-J2S及以上的伺服控制器使用什么数据线及相关的调试软件?因为是自己摸索,所以感到有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而且手里也没有详细的资料。

以上的问题,恳请各位师傅能给予帮助。

1、调试三菱伺服用的几款软件,
2、连接的数据线接线图。我只做了MR-J2-10B的,可以连接,但不能进行调试。(原因未知。)
3、如果方便请给我一些伺服与计算机连接的相关学习文档。

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呵呵;这一款是SSCNET接口,而是还是很老的款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但是现在公司这种老式的伺服控制器非常多。
每个单元的程序都在29000步左右,而且注释不全,且有的根本就没有注释,要想更改伺服的行程、速度等参数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想通过数据线连接后直接修改里面的参数。

但调试起来实在是比较困难,周围有没有资料和可以咨询的同事,郁闷的很,还请各位老师能不吝赐教!

我的邮箱:yaijn@126.com

如果愿意帮助,我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给您打电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希望版主能帮我开一个学习三菱伺服或者伺服相关的帖子,这样在您的带领下可以和论坛的朋友们一起系统的学习一下伺服相关的专业知识。

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我在此首先表示感谢!

网友B:
161的软件是对应MR-J2S的,不是对应MR-J2
MR-J2S使用的调试电缆是:MR-CPCATCBL3M
MR-J2B只看到过英文的手册。

楼主:
伺服自己学习来挺难的,关键是不能测试。

这几天刚搞好了J2S系列的,的确是用161 连接。但实际的接线图还是和说明书上的不同,不知何故?
而且MR-J2-10B的使用手册里面竟然找不到CN1A的连接图。

如果那位师傅愿意不吝赐教的话,本人将不胜感激。

我的联系方式为邮箱:yaijn@126.com

当然实际联系时还是电话或见面都可以。

网友B:
MR-J2S-B的控制接头CN1A、CN1B是接总线的,这个购买标准的总线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C:
百度找下可能有,我上次有请高手搞过一台,可以用GX WORKS2对它改变参数的,资料不好找,早停产的,这类机很多都是进口的老设备了

网友C:
这个只能通过软件,可以用GX Works2软件,里面有伺服的相关设定,是中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软件可以通过数据线与伺服控制器连接吗?

网友B:
关键要看你这个B型的伺服上面用的是什么控制模块,是QD75M定位模块,还是用的Q172CPU、Q173CPU等运动控制器,B型的伺服参数可以通过上面的控制器对应的软件设置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三菱的老伺服了。但是目前我们公司却有很多。没办法,只能坏一个修一个。不可能都更换,而且程序里很多都没有注释,想要查出每个伺服里面的参数,难度不小。所以还请您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里用的都是AD75的控制器,但是需要制作AD75与伺服连接,以及AD75与电脑的连接线。但没有接线图。

所以希望您能将相关的接线图和调试AD75的软件给我一份,本人将不胜感谢!!!

网友B:
AD75M 软件名称、电缆型号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先试试,有问题在请教

楼主:
A1SD75-C01H这条数据线不好买呀,而且价格出奇的贵。如果那位朋友手里有这条线,看能否给我发一份连接图。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D(2022-10-07):
三菱A1SD75-C01H电缆我有现货。日本三菱原装品。有事联系我
公司名称其联系方式
名    称: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