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有几个技术问题:1:工业巨型连接器如何使用符号画出,并在清单元件表中生成?
               2:导线编号中,总电源线l1 l2 l3如何不被自动编号?

网友A:
1、先查看软件是否已有相关符号。或者自行创建符号,添加连接点。在数据库中创建记录。

2、导线编号时,可以选择不对电势(L1,L2,L3)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