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启动

楼主(2014-06-12):
这个是瑞士产的机器,图纸是瑞士文,看不懂文字。不知道如何翻译成中文。据说瑞士有四种官方文字!悲催!
机器故障时不能启动。等过了2、3个小时后又可以启动!每次几乎都如此。
这机器机械结构相当凑巧!就是电路搞得太复杂,22个中间继电器!每次维修起来我都头疼。
要看高清图片请留下邮箱,我发过去。

网友A:
继电器太多是比较麻烦。一个一个的换过去,换到行为止。换完后故障依旧就要开始查线路了。估计是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B:
机床? 打螺丝? 应该不是很难吧 换……

网友C:
呵呵,是台资的五金吧,没办法,设备都是四处去挖的,去拼凑的。
自己根据设备实物,设备工艺动作,慢慢研究图纸吧。翻译麻烦的很。

网友D:
从接线紧固开始,有不少故障都是由接线松导致的

网友E:
慢慢研究

网友F:
这种机器还用进口啊

网友G:
进口的车床吗

网友H:
这种旧机器实在不行就电路翻新一遍得了

网友I:
是不是一些保护电路的电子元件性能不太好了,需要预热

网友J:
把机器改用PLC的就简单多啦!

网友C:
呵呵,楼主所说的故障现象就是:热机不能启动,冷机才能启动,对吧。
重点检查电气控制系统中的控制回路,元件老化,热继电器,继电器触点等等。
话说有的设备用了几十年,控制元件的寿命早已超出使用年限了。

网友K:
只要搞清楚了机器动作流程我觉得还是好办

网友L:
乍一看还以为是子弹。同意12楼观点,要是有温控的话,要先检查温度。

网友M:
让我一看头都大了

网友N:
25827一一2九

楼主,来一份看看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