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50HZ的电气可以运行在60HZ的电源上吗?比如CJX2型的交流接触器。会对接触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没什么影响吧 还是一样的用

网友B:
你要是仔细看一下,在线圈电压的标牌上就有***V 50/60Hz。

网友C:
一般都可以,特殊的不清楚,不能八话说死了

网友D:
大部分可以.

网友E:
是啊基本上多标有 50 60 HZ的

网友F:
接触器应该没有问题  其它就不知道了啊

网友G:
原则上不行。除非产品标明了50Hz与60Hz均可。特别是电感负载。一定要确认技术参数中对频率要求。

网友H:
对,还是看看设备的铭牌是否允许。

网友I:
呵呵;这个要看具体的负载,一般开关电源类是没有问题的;
但像电机之类转速就不同;

网友J:
一般的元器件是可以的

网友K:
一般是不允许的,因为频率不一样了,容易烧坏。

网友L:
  没多大的问题,可以用。

网友M:
不建议这样混用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临时对付一下

网友N:
感觉无所谓,在哪都行

网友O:
在线圈电压的标牌上就有***V 50  60Hz
两种频率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