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这是照抄的一段程序 仿真的时候提示错误,是什么原因呢各位大侠,求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照抄的一段程序 仿真的时候提示错误,是什么原因呢各位大侠,求教了!

模拟器不支持步进指令,请使用实体PLC测试。

楼主:
这样啊,那只能实体机上试了吗,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2014-07-23):
缺少SCRE结束指令,而且停止按钮应该是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