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profibus-dp

楼主(2014-06-12):
请问哪位能帮我解决一下,我在用两个cpu315-2dp组态profibus时,先组态从站,却在dp下选择不上从站,复选框是灰色,只能主站。

网友A:
  有图吗? 你怎么选择不上从站的呀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主要问题是我选的是CPU315-DP的第一个,step7v5.5版本,好像不支持,换了一个就可以了。同时用它的时候点DP也没有组态那一项

楼主: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帮忙看一下西门子s7-300中激活和禁止循环中断项SFC40和SFC39模块的MODE 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2014-11-22):
 你也可以直接 DP 耦合器 进行通讯,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