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SPWM集成电路芯片,请教图中ORC1 ORC2引脚为R相换流信号,这句话怎样理解?
    产生三相SPWM波形的专用集成电路已有多种,近几年来应用较多的是HEF4752和SLE4520集成电路芯片。本节对这两种芯片作简单介绍。
  HEF4752
    HEF4752是全数字化的三相SPWM波生成集成电路。这种芯片既可用于有强迫换流电路的三相晶闸管变频器,也可用于全控型开关器件构成的变频器。对于后者,可输出三相对称SPWM波控制信号,调频范围为0~200Hz。由于它生成的SPWM波的最大开关频率比较低,一般在lkHz以下,所以较适于以GTR或GTO为开关器件的变频器,而不适于IGBT变频器。
  HEF4752的管脚功能
    HEF4752为28脚双列直插式芯片,如图6.10所示。它有12个逆变器驱动输出端,3个控制输出端,7个控制输入端,4个时钟输入输出端,2个电源端。分别简要说明如下:

    (1) 12个驱动输出端
    ①三相变频器主开关器件驱动输出端R相的ORM1、ORM2(第一个字母表示输出口,第二个字母表示相序,M表示主开关器件,数字1、2分别表示该相上下桥臂);Y相的OYM1、OYM2;B相的OBM1、OBM2(表示方法均与上述类同)。这里用R、Y、B区别三相,分别对应于前面所用的U、V、W。
    ②三相变频器换流电路辅助开关管的驱动输出端R相的,ORC1 ORC2 (C表示换流输出);Y相的OYC1、OYC2;B相的OBC1、OBC2。
    (2)4个时钟输入输出端
   ①FCT为频率控制时钟输入端,用以控制SPWM波的基波频率(即变频器输出频率),。
   ②VCT为电压控制时钟输入端,用以控制变频器输出的SPWM基波电压有效值U。
   ③RCT为最高开关频率基准时钟输入端,用以限定变频器开关器件的最高开关频率。
   ④OCT为输出延迟时钟,它与输入端K的电平相配合控制每一相上、下桥臂两个功率开关器件开通的延迟(即死区时间td)。
    (3)7个控制输入端
   ①K端  它与OCT端配合控制死区时间。
   ②L端为启动/停止控制端,当L=1时允许驱动输出端输出SPWM信号;L=O时
禁止输出,驱动输出端全部为低电平。
   ③CW端  为相序控制端。CW=1时,设相序为RYB(对应电动机三相相序为
UVW),电动机正转;CW=0时则相序为RBY(UWV),即电动机反方向运转。
   ④I端用以使HEF4752适用于所控制的变频器类型。当变频器主回路使用品闸管
功率器件时,应使I=l;使用GTR或GTO等自关断功率器件时,应使I=O。
   ⑤A端为复位输入控制端。
   ⑥B端为芯片制造厂家测试用的端子,使用时应接地。
   ⑦C端功能及用途同B端。
   (4)3个控制输出端
   ①RSYN为R相同步信号输出,供示波器外同步用。
   ②UAV为模拟变频器输出线电压值的信号,供测试用。
   ③CSP为变频器开关信号输出,用以指示变频器开关频率值。
   (5)电源端
   ①UDD接电源正端。
   ②Uss接地。
  HEF4752内部结构框图及工作原理
     HEF4752内部结构框图如图6.11所示。它由三个计数器,即FCT计数器、VCT计数器、RCT计数器,一个译码器,三个输出口以及供生产厂家测试用的试验电路组成。

    HEF4752能产生输出频率可调(0~200Hz)的三相SPWM波信号,并且可使输出电压随输出频率呈线性变化。

网友A:
谢谢楼主  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