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4-06-12):
台达PLC程序编译过程中出现功能实列不存在.是什么原因。
功能块已经编译了,就是调用不了是怎么回事,编译就出现功能实列不存在

楼主:
显示:错误代码:105功能块的实例不存在

网友A:
是ISPSoft么,可以查看一下它的使用手册,或软件自带的帮助(我仅之前稍微了解过一下);
功能块变量宣告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