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一台0.75KW丹佛斯VLT2800显示器正常参数可调,起动输出正常,但是起动运行后显示器上频率没有上升一直显示“0.00”HZ,而电机运转正常,在参数003中改变频率后电机速度也能变,请教各位高手是哪个参数锁住了。

网友A:
不错帖子,在线等高手回答

网友B:
面板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数能调,而且调参数时都能显示,但是起动后按“+”“-”键看输出频率显示"Fr0.00"、电流显示0.00,电机运转也正常万用表量电压也正常,问题出在哪不明白。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是主板软件的问题还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C:
坐等答案

网友D:
说明书上没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