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由于机子放了很久,7.5KW今天上电检测,运行10Hz,母线有540V这样,三相输出90V这样平衡,三相上半桥有240V,下半桥有210V,显然是不对的。应该为上下桥为260到270V才对。当运行50Hz时,三相输出380V平衡,上半桥240V,下半桥220V.然后带4KW的电机运转匀速,也不抖动。三相输出正常,就是上下半桥分得不均匀。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算正常吗。静态下测量上半桥控制触发极为9.5V,下半桥为9.9V,上半桥光耦A3120电源电压均为26.6V,下半桥光耦A3120电源电压均为25.5V。

楼主:
补充,触发极为-9.5V和-9.9V.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
我也不太确定,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B:
正常吧 杂牌子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C:
你说的上下半桥是什么意思?只要测量UVW每相对地的电压就知道平衡不,你这写的这么多说的希里糊涂的,都没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D:
万用表的问题,换个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母线正端(P)到U,V, W,和母线负端(N)到U,V,W的直流电压。U,V,W输出时平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E:
运行时只要电机不抖动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母线正端(P)到U,V, W,和母线负端(N)到U,V,W的直流电压。U,V,W输出时平衡的。

UVW输出电压平衡就行了,还管他上桥下桥搞什么啊。

网友F(2014-07-17):
正常,我刚修了台优利康的也是这样上下桥不一样

网友G(2016-01-2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下桥光偶的电源、输出极都比上桥高,用示波器一看,下桥电源、输出极都含有杂波信号,不知道怎么滤除。变频器是伦茨EVF9326-EV。有高手指点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