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变频器IGBT爆了

楼主(2014-06-12):
刚刚装好的110KW变频器,测试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到工地以后,试运行就爆了。并且两台都是IGBT爆了。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场变频器跟电机距离有点远,因为是在山区。跪求各位大侠讲解,解惑!
智能节电器|电加热
节电器|智能节电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机器呢?接线正确否?

网友B:
在家里面测试没只带电机没加负载吧!这种情况以前我到是见过。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这么可怕!

网友D:
只修过小功率的,说不清楚。帮不上忙!

网友E:
呵呵,运行以前,基础的检查项目忘记实施了吧。

网友F:
电机会不会又问题啊

网友G:
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有多远?有点远的概念?超过50m就算远了。要采取措施。

网友H:
2个变频器同一台电机吗

网友I:
现场变频器跟电机距离有点远,因为是在山区  多元??加输出电抗器没有?载波频率低点

变频器修好后测试好没有?
110KW的450A以上的模块吧?

思达模块300A的遇到过2台模块里面接触不良,变频器报OC。英威腾75KW风机用变频器

网友J:
我见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K:
这么大的没用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大概有二三百米远,电抗什么的都有!现场分析是电流过大,导致IGBT爆了,可是具体什么原因却不清楚。因为出厂的时候,已经质检、测试过了,没有问题的。
智能节电器|电加热
节电器|智能节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距离大概有二三百米远!
智能节电器|电加热
节电器|智能节电器

网友G:
200-300米太远了。能不能就近安装呢?

网友L: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单纯的电流过大超负荷,变频器是会跳过载保护的,不至于炸模块。
有可能是非正常的输出短路造成,变频器来不及保护。比如说电缆破皮短路、对地短路、电机绝缘不良等等。

网友M:
回复 网友L:
不错,线路远只是期中之一,不排除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N:
感觉楼主还是检查检查IGBT的保护电路和你的程序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L:
没有装变频器的时候,电机运行是正常的。有朋友说是因为距离过长(在山区变频器跟电机相距200多米),产生了谐波干扰,导致IGBT爆掉了。需要再加装滤波器。但是这样可行吗?
智能节电器|电加热
节电器|智能节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变频器在出厂前,电机空载测试都是没有问题的!
智能节电器|电加热
节电器|智能节电器

网友O:
想办法装近些,也可远程控制呀

网友P(2014-09-30):
变频质量欠佳,毋庸置疑的,不要找借口。

网友M:
15楼是空谈

网友Q:
有些距离就会出好多麻烦。。。。检查电抗有没问题咯。。建议安装近点咯

网友C:
这个东东价格不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