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西门子PLC模拟量模块,如果把两个点短接会出现什么问题,望大虾赐教

网友A:
看你怎么短接 还要看是什么模块 如果200里的模拟量块 不用的点是建意短接可以消除一些干扰 如果是300里的 如7KF02 它的点 会有带电的 短接错了 会烧坏IO点的可能 因为是这错误做法 我没实践过

网友B:
呵呵;
什么模块,你把什么端子与什么端子短接,请把问题讲清楚了别人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