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请教:DS-2CD9122-S海康威视网络摄像机,如何从抓拍到的车牌照片中,得到车牌数据例如:津A77777,并且把数据传入数据库。先感谢回复者。
车辆触发抓拍后储存的是图片,通过数据查询找到的也是图片,设计方想从图片中得到车牌数据,请问有办法实现吗?

网友A:
我师兄做过这个算法,不过表示没有了解过他是怎样实现的。只知到当时连接到一个摄像头后能识别出车牌,但貌似当时的识别正确率不是很高(说是这只是一个还不是很完善的模型产品)。然后这位师兄展示完后。。。。有公司当场问他是否可以签约!

网友B:
用OCR软件实现。

网友C:
1楼同学的师兄很牛啊!

网友D(2015-02-27):
OCR视觉工具可以实现
机器视觉系统集成专家

网友E:
可以找北京凌云了,他们专门做视觉检测这块的,有做ITS的,你的问题应该包括在这方面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