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手工锯锯条大家都见过,就是钢锯条2毛钱左右一根的,要求做个点数机,一次数10根或者20跟数量随意选择,然后人工装到纸盒里。现在没有很好的思路把锯条数的那么准,现在是人工一把抓差个一根2跟的,锯条是散放的,不乱但是散放,要求一秒种能数5-10根,当然越多越好。看看我这个思路,但是点数的速度好像不太好。

网友A:
个人认为这样的效率是不得的。
给楼主个参考:
跟银行的点钞机原理大致一样,安装带有凹槽的齿轮,不停的旋转。
具体楼主可以购买或者借一个点钞机回来研究。

网友B:
能确定不堵吗。损坏设备

楼主:
第一步就是把 一堆平放的锯条 变成水平的一摞,然后再点数就好点了。第二部就是一个一个推出去还是怎么样点数。

网友C:
如果锯条重量相差不大 可以用称重量来计数啊

我以前那个公司做扳手的 装箱是一箱20把 都是直接称重量来计数

楼主:
恩,称重的也行其实,但是怕速度不够。要求一个机器顶5个人干活。我也想过称重的。锯条重量都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上面追加一个气缸用于锯条加紧,下面追加一个气缸加紧后,气缸下降正好掉下10根,再从侧面退出。

楼主:
真想做这个机器,有需要,但是我做不出来,有相似的视频,想合作的伙计可以搜雪糕棒机器。压舌板设备。相似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