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我用的s7-1215扩展了一个DI/DQ,一个AI,一个AQ模块,用过几次都挺正常的,这次开机,两个扩展模块的DIAG灯都是绿闪,把不用的AI拆掉后重新组态还是那样,检查了接线没有问题,CPU是正常的,还可以下程序,就是不能运行程序。在线显示“由于当前在线组态数据与离线组态数据不同,因而无法获得诊断数据”。诊断缓冲区的结果是未知错误,本地设备显示无法诊断。请问,我还应该检查什么?

网友A:
是不是连接片松了,感觉这样的连接有点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