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要求是步进电机要用4种不同的速度转一圈,我用SFC写了一个,不好用,麻烦师傅们了

网友A:
说的太简单了。
三菱具体什么型号的PLC?四种速度转换期间,速度要不要降到0?除了速度变化,每段速度运行的距离有没有要求?

楼主:
不好意思,没把问题交代清楚,我是想用FX2NPLC写个步进电机驱动,用4种连续不断的速度转一圈,经朋友指点用SFC+M8029基本搞掂,谢谢

网友B:
FX2NPLC只能粗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C(2014-08-04):
搞出来就发上来大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