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小弟马上就要论文答辩了,可是我的编程和仿真都处于难产中,有种答辩通不过的恐慌了,选的课题是基于plc蒸汽锅炉燃烧控制系统设计,大学这个课程就只教了点皮毛,怪自己也没去钻研,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尝试着去编了程序可是编译总是出现错误,不知怎么去改,求大神能够拯救。感激不尽了!

楼主:
我设计的主要过程:系统启动,首先启动水泵①,利用水泵给汽包送水,送入规定量的水之后,启动炉排电机,打开煤斗阀,引风机和鼓风机,然后再点火。利用负压变送器PTP802测量蒸汽炉的炉膛负压P1,P1和给定的炉膛负压P负比较,不相等时就把测得的负压P1转换成标准信号传给PLC,在通过对变送器的控制来控制引风机和炉排电机的转速,变化后炉膛负压P2继续和P负比较,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炉膛负压满足要求。同时,利用PTH501压力变送器测出汽包压力P3,P3和给定的汽包压力P汽比较,不相等就把蒸汽压力P3转换成标准信号传给PLC,PLC通过控制变频器来控制炉排机,鼓风机,引风机和水泵的电机运行速度,变化后的汽包压力P4继续和P汽比较,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汽包压力满足要求。同时还需要利用DBW—1150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测量出炉膛温度T1,TI和给定的炉膛温度T进行比较,不相等的时候,就T1转换成标准信号传给PLC,PLC通过控制变频器来控制鼓风机,炉排机和引风机的运行速度,变化后的炉膛温度T2继续和T炉比较,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使炉膛温度满足要求。

求大神救命啊

网友A:
看你描说很有思路嘛 真要做一个系统 涉到的东西很多 首先就是你说的给除氧器上供水 然后到汽包 汽包也有水位计 到了高水位时 但放慢进水速速度 然后是送煤 后面的一些工作一学是挺复杂的 学校出的题还是有些难的 老师都疯了

网友B:
照你描述的写的话,把200写爆也调节不出来

最后是三个或者更多个PID来做,200记得最多支持8路,反正你也只是搭个框架而已,又不要调出来,忽悠下老师得了

网友C:
你思路是有的,编译错误可能是语法错误,200的编译之后,有个错误提示栏,在屏幕最下端,查看具体的错误提示,对应找到出错的部分。

网友D:
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加油!

网友E:
真是难搞的有PID运算,变频通讯,A/D转,一句话难。

网友F(2021-04-18):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吗?我也这个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