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本人原稍学过点三菱PLC,现新进一个单位,看到单位大部分是用欧姆龙,就也想学学,前日在设备上导出一个控制动作不复杂的程序,但看得我是一头雾水,我连里面的触头及线圈编号在plc上都找不到,不知欧姆龙plc是怎么给内部元件编号的,PLC型号是:CPM2AE-60CDR-A,所以斗胆向前辈老师们请教,请前辈老师不惜赐教!

一并发上局部程序图片及plc面板编号以求对照。如图中:15.01    14.05   20.05   16.00  16.01是对应面板指示灯(或指输入输出)的哪个端子?

网友A:
欧姆龙中没有分配给实际输入输出点的通道可以作为内部寄存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中没有分配给实际输入输出点的通道可以作为内部寄存器使用。

那您的意思是说上面图片中红笔圈出的触点及线圈在这个PLC上是没有实际输入点和输出点的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既然你学过三菱的,就像是三菱PLC的M,用作辅助触点,至于哪些点可以用你可以查下手册

网友C:
没有使用的都当内部继电器使用;

网友D:
看下手册,里面有具体输出点的定义地址~!

网友E:
应该先看手册

网友F:
      必须先看手册,一一对应,可能不同的系列,编号有差别.不像三菱的,看了就知道.

网友G:
看手册背过它

网友H:
看着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学过三菱的,就像是三菱PLC的M,用作辅助触点,至于哪些点可以用你可以查下手册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明白了,多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的热心回复!

网友I:
看图给出你的IO点

输入 0.00-0.11       1.00-1.11    2.00-2.11

输出 10.00-10.07     11.00-11.07  12.00-12.07

你的梯形图中15.01    14.05   20.05   16.00  16.01都是辅助继电器 好比三菱的M。

网友J:
既然你学过三菱的,就像是三菱PLC的M,用作辅助触点,至于哪些点可以用你可以查下手册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必须先看手册,一一对应,可能不同的系列,编号有差别.不像三菱的,看了就知道.
哪也是对三菱了解以后才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必须先看手册,一一对应,可能不同的系列,编号有差别.不像三菱的,看了就知道.
哪也是对三菱了解以后才清楚
   感觉OMRON的有点混乱.

网友K:
还是接触使用的少,但我觉得,欧姆龙的资源编码比三菱的好
1.每个通道都是16位,具体是否输入or输出看机型及配置.三菱的输入/输出是8位,内部的M是连续的不分,如果将其按数据处理还麻烦.
2.定时器,欧姆龙的时基全一样,三菱的使用不同编号的时基不一样.
3.三菱没有发现接点有属性为not下沿微分的,最后只能用pls过度一下.
4.软件不支持鼠标滚轮,上下查看梯形图很麻烦.才发现xp系统不支持,w7支持.
5.48点晶体管扩展输入没有s/s端子,在与其他电路衔接是考虑n久,最后抱着试试看,将P24端子与外电路的+24连接才解决问题,按三菱资料P24是不许接线的.三菱将输入的内部公共端与内部电源连接是个败笔,如果客户外部使用PNP方式岂不不能用了,就像用西门子改造NPN的设备---很麻烦.

以上是近日用三菱替换欧姆龙的一点体会,请不吝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还是接触使用的少,但我觉得,欧姆龙的资源编码比三菱的好
1.每个通道都是16位,具体是否输入or输出看机型及配置.三菱的输入/输出是8位,内部的M是连续的不分,如果将其按数据处理还麻烦.
2.定时器,欧姆龙的时基全一样,三菱的使用不同编号的时基不一样.
3.三菱没有发现接点有属性为not下沿微分的,最后只能用pls过度一下.
4.软件不支持鼠标滚轮,上下查看梯形图很麻烦.才发现xp系统不支持,w7支持.
5.48点晶体管扩展输入没有s/s端子,在与其他电路衔接是考虑n久,最后抱着试试看,将P24端子与外电路的+24连接才解决问题,按三菱资料P24是不许接线的.三菱将输入的内部公共端与内部电源连接是个败笔,如果客户外部使用PNP方式岂不不能用了,就像用西门子改造NPN的设备---很麻烦.

以上是近日用三菱替换欧姆龙的一点体会,请不吝赐教.
   用CP1E的时候,发现某条指令不能用,系统里有这条指令.

网友K:
回复 网友F:
完整PLC型号?
什么指令?
信息不全,猜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完整PLC型号?
什么指令?
信息不全,猜不出来。
   批复位,批置位.CP1E是非常便宜的款,估计是瘦身的结果.我编程时实际用到的,后来用一堆单复位指令解决问题.
   搞技术的,连这点都猜不透,不算水平.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完整PLC型号?
什么指令?
信息不全,猜不出来。
   批复位,批置位.CP1E是非常便宜的款,估计是瘦身的结果.我编程时实际用到的,后来用一堆单复位指令解决问题.
   搞技术的,连这点都猜不透,不算水平.
神仙都猜不出来呀,更别说咱草根
CP1E分CP1E和CP1E-N,它们之间就有在此机能用,在彼机不能用的指令,比如PLS2在CP1E-E上无效.
"批复位,批置位"---最简单的指令"MOV"/"MOVL",16/32位"置位""复位"
数据在大点可以用,bset指令
数据太大要注意
还是不清楚您说的是哪条批置位/置位指令
说出来,大家探讨不好吗?
不想再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完整PLC型号?
什么指令?
信息不全,猜不出来。
   批复位,批置位.CP1E是非常便宜的款,估计是瘦身的结果.我编程时实际用到的,后来用一堆单复位指令解决问题.
   搞技术的,连这点都猜不透,不算水平.
神仙都猜不出来呀,更别说咱草根
CP1E分CP1E和CP1E-N,它们之间就有在此机能用,在彼机不能用的指令,比如PLS2在CP1E-E上无效.
"批复位,批置位"---最简单的指令"MOV"/"MOVL",16/32位"置位""复位"
数据在大点可以用,bset指令
数据太大要注意
还是不清楚您说的是哪条批置位/置位指令
说出来,大家探讨不好吗?
不想再猜了
    关于这2条指令,在本站发过帖子.应该是在2010年发的.一条是批复位,一条是批置位,这2条都不能用,它的系统里有这2条指令,但是不能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K:
额,各有利弊吧   最主要还是熟悉不熟悉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关于这2条指令,在本站发过帖子.应该是在2010年发的.一条是批复位,一条是批置位,这2条都不能用,它的系统里有这2条指令,但是不能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48407
是这个贴吗?
说什么吶,你太忙了,自己发的贴都不关心,虽然最后一个回复是在二年后。
最后的回复也未必能满足你的要求。
LD   P_ON
RSTA(531)
76
1
20
你这段程序本意是什么?

网友M:
还是好好看书吧